请教一个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16):
请问伺服电机在运转中能随意调节速度吗?还有伺服电机在调速的情况下能够兼顾位置控制吗?

网友A:
当然,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朋友你说伺服电机,当然可以实现调试·定位。一般机加工设备控制精度·等都使用伺服电机。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用变频器和伺服电机同步调速又要兼顾伺服电机的位置精确控制,是不是要用到速度位置模式?

网友C:
走位置模式,改变脉冲的频率不就是可以改变速度了

网友D:
参数要调一下,速度控制 位置控制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位计调速变频器,然后伺服电机跟随变频器的速度,伺服电机又要精确定位

网友E:
如果是定位模块控制方式的话,只要修改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运行过程中速度是可调的,当然跟速度模式的下速度精度是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