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请问哪位知道三相75KW电机要用多大的线和多大的空开 怎么算的  谢谢

网友A:
断路器250A/3P,铜电缆4芯75mm2以上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250A/3P,铜电缆4芯75mm2以上更佳

怎么算的啊?

网友B:
进口的空开选200A,国产的话选250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250A/3P,铜电缆4芯75mm2以上更佳

本人没见识没见过75平方的线

网友D:
引用楼主天静机械于2013-11-16 15:13发表的 电工基础 :
请问哪位知道三相75KW电机要用多大的线和多大的空开 怎么算的  谢谢

你还得说下距离有多远。

网友E:
有75平方的线没。 我见过的0.35 0.75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楼上电机用70平方铜线完全满足

网友F:
3P 250 C型空开
3*50铜芯电缆:查表可知189A

网友G:
6楼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与距离有关系

网友H:
一个千瓦二安,就是一百五十安。线要看距离远近,要把线损算进去
天行健

网友I:
电机是用多大的电压?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