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请问各位大哥电磁阀3位5通怎么解释啊  谢谢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型号带C

网友B:
通俗讲:五孔,双线圈:正向,停止,反向三位!

网友C:
二楼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讲:五孔,双线圈:正向,停止,反向三位!

老大!你从哪里知道的啊  教教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你从哪里知道的啊  教教我吧!

买本液压与气动的书看看吧,上面都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本液压与气动的书看看吧,上面都有介绍的

介绍几本吧,最好是从零开始的那种  我非常需要啊  先谢谢啦

网友E:
教材  液体传动与控制

网友F:
五孔,双线圈:正向,停止,反向三位

网友G:
有木有标签

网友H:
三位五通分双线圈和单线圈。三位就是说该电磁阀可以工作在三个位置,五通表示有五个通径。其中一个是如口,另外二个是进口,还有二个是出(回)口。

网友I: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好多液压书上,包括网上都有讲解,我随便画了一个,大致给你讲一下,基本上应该是对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三位五通双电控 .pdf

网友J:
原来也不知道,后来度娘了一下才明白

网友K:
买本液压与气动的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好多液压书上,包括网上都有讲解,我随便画了一个,大致给你讲一下,基本上应该是对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了 虽然有了新的认识 不过还是希望能好好学习下液压与气动就好了

网友L(2013-12-16):
停止时有保压和卸压之分
有你真好!

网友M:
五孔,双线圈:正向,停止,反向三位
wananjushi

网友N:
用过很多电磁阀,但叫不上名来。可查阅液压和气动控制方面的书籍
工控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