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模拟量的提问,

楼主(2013-11-16):
请教各位 在下刚学三菱编程,请问一下,1N的PLC加模拟量输出模块,能否接编码器来控制模拟量输出,(两台电机同步的问题,A为主电机,接一编码器,编码器输入PLC再通过模拟量输出再控制变频器到电机B) 或者不用模拟量输出模块而用通迅功能 行吗,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出应该可以

楼主:
有知道的吗,我顶

网友B:
2台电机都要接编码器,通过PLC比较,控制辅机的转速。低速可行,但高速时的控制效果不会好,响应肯定跟不上。

网友C:
2台电机都要接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