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的问题

楼主(2013-11-16):
伺服控制系统中计算脉冲数时所定义的脉冲当量值是自己假设然后再通过电子齿轮比修正 ,还是通过什么计算出来的值?

网友A:
肯定要计算啊。

网友B:
必须要计算,不然怎么知道一个脉是多少呀

网友C:
电子齿数比和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D:
正如你所说的,先自己定义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然后再计算设置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