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求一个好用的三菱程序有米
mythic

网友A:
动作说明:开机:
气缸1动作,马达工作,计数开始(1-10可调)满数为十。在十分钟内,满料气缸2不动作,为故障报警输出。未满为缺料提醒。
计数满时,气缸1回位,马达停止,气缸2动作(判定气缸3、4、7是否归位),
气缸2到限点后即归位,归位后计数复位归零。重复步骤1,同时气缸4动作,气缸4到限点后,气缸6动作,气缸6到限点后气缸7动作。
气缸7到限点后输出一个控制脉冲Y,延时3秒,时间到,气缸8动作,气缸8到限点后,控制脉又输出,延时3秒停1秒再延时2秒。时间到,气缸6、7、8归位。
气缸7归位后,气缸3动,气缸3到限点后,气缸5动作,气缸5到限点即归位。
气缸5归位后,气缸3、4归位,完成一个循环。
停机要完成一个工作循环才停。
上电或中途复位,不论那个气缸停在何位都归位。
每个输出点都有点控。

材料:三菱FX1N,屏GP37W2-BG41-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