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PID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3-11-17):
请问一下写PID程序时是不是要跟资料上一样先自整定,还是可以直接运行PID简单设定一下增益和微分啊。我看资料上写了一大堆,要是一个程序里好几个PID程序的话不是占用几百步,请教师傅们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1、整定数值是程序员根据现场状况以及控制状况动态调整,并无统一的数据可供参考。因此你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自行填写,无需预先整定。
2、多个PID指令并非成倍增长占用空间,而是增长其参数数据。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