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联网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侠,几台三菱PLCFX系列怎么用485进行通讯,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用NN网络

网友B:
是啊,可以用N:N网络啊。

楼主:
用NN网络怎么连接,我没有做过,请大侠告诉我

网友C:
看一下通信手册,很简单的,你看一下就会的!!

网友D:
参考《三菱232 485 通讯手册》N:N网络部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记得要驱动相关的内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