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各位大侠:请问伺服电机设置在扭矩模式下工作,他的动作过程是什么样的?比如我设置工作扭矩为30%,运行条件满足后伺服电机将怎么运行?负载变化时伺服电机的速度怎么变化?谢谢!我想控制张进力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扭力模式是检测电流变化来控制的,精度嘛只是一斑斑!

网友B:
扭矩模式,即日系所谓的转矩模式,是通过给电机限流,限制输入电流从而达到限制输出,恒定力矩的一种模式。多用于张力控制。

简单的说就是让电机转xxx NM,但是却无视速度等因素。

举个实际的例子,当你设置了1NM的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用手抓住电机轴,那么电机就不会转,但是你会感觉到电机一直有力在出,当你放开转轴的时候,电机会转起来,并且逐渐加速 直到最高速度(50hz 或者伺服满转)。

那么在张力的模式下,该轴即为从动轴,用来拉着料卷保持一定的拉力,但是却会跟着主轴保持同样的速度从动。

这就是扭矩模式。
真诚感谢!谢谢你给我关于扭矩模式的解释,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负载到达我设定的转矩后或者负载大于我设定的转矩后伺服的速度会自动往下降吗?还是停下来报警?谢谢
  • 下载积分:+5(loio) 热心助人!

网友B:
    当负载大于设定扭矩的时候。这个时候电机不会转动,在运动过程中(无外力影响的话)也会逐渐停止。

    但是变频器不会报警,只要你不设置相关的报警选项,默认参数是不会报警的。

    在扭矩模式下。转不转的动,或者说速度,跟工作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网友C(2014-01-29):
    扭矩模式下,如果负载反向力矩大于电机输出力矩,电机可以被动反转的。这时候制动单元功率一定要足够,否则就会过电压报警。

网友D:
    伺服电机在这个模式下工作是不是太浪费了?可以用力矩电机代替。

网友E:
    要是要求不高,用机械离合方式就够了,用不着伺服的

网友F:
    伺服扭矩控制模式和矢量变频器的扭矩控制模式是一样的。伺服的速度控制更高更精确。
    所谓扭矩控制就是直接控制电机电流(磁通)大小来控制对外输出扭矩大小以控制轴力。
    通常应用在张力控制等需要控制力量的设备上,一般来说需要配合测量设备使用

网友G(2021-05-14):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