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现在我用了一个台达EH3 PLC做主机,一个台达ES PLC 做从机,用RS485 Link 连接  。同时这两台PLC都联接一个触模屏 DVP S411   采用RS232的COM1  COM2 分别联两台PLC的RS232  。可问题出来了,当主机EH PLC连上触模屏时 Link 就不能用,取掉屏的连线,接上电脑,Link联接一切正常,联电脑的口与屏的这个口是同一个RS232口,难到RS232与RS485不能同时使用,可电脑就能用。以前我也这样做过两台机都是这样联的,都正常,可这一次就不行了,不知到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帮,有软件那里能设置吗?谢谢,很急。

网友A:
帮顶 问下台达的工程师啊

网友B:
是ES还是ES2,老PLC可能不兼容,会掉线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是主站中有二个伺服电机没接地线,接上地线后就好了。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和插触摸屏钱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ES还是ES2,老PLC可能不兼容,会掉线

请问14es00T有几路高速脉冲输出?能同时带几台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