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三线步进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师门
雷赛三线步进角为1.2度的步进电机,驱动轮直径是22mm. 想要它1个脉冲走0.1mm,请问它的细分应该要设置为多少呢?
它的速度频率应该要怎样设置才知道它一分钟走多少转呀?

网友A:
驱动直径22,旋转一周是走69.08mm,要想设置成1个脉冲走0.1mm,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上设置不出来的,步进驱动器上都是整数。不过你可以反过来算,比如你设置成2000个脉冲走一圈,1个脉冲就是走69.08/2000mm,你发脉冲的频率要是10K,一分钟就是走了10K/2K=5圈,一分钟的行程为5×69.08,我觉得步进电机在这一点上和伺服差的太多,伺服可以通过调电子齿轮比达到1个脉冲走0.001mm的目的,个人看法,不知道对不

网友B:
还有脉冲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