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我这有台设备 要求在线自动精确定长切断。  比如说我的料是恒速不停的送出来 要求切断一节一节800MM长的 要求每节的尺寸相同偏差精度要求0.3MM以内。请问有没什么好的方案啊?我这设备的输送速度最快5.5米。

网友A:
买那专用的变频器就行。。。速度这么慢。。。。不要用追剪控制器和伺服的。。。。

网友B:
朋友做一个程序吧。变频器·步进电机·触摸屏·PLC

网友C:
如果在定长裁剪过程中速度有变化肯定要用带有追剪功能!!

网友D:
我想也不难吧  在触摸屏上给 切刀定时   给伺服或步进定速度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首先看看你的料时什么?

如果你的料时减线和减管子,,还有必要用追减这么高端么。

估计楼主是想知道精度层面的东西,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

首先要求你的动力装置 运转速度 极其稳定均匀。

其次,你的物料在输送或者传动过程中不能打滑。

再次,在切断过程要立即迅速,并且不能有任何阻滞和停顿。

满足上述条件后,可在运动物料表面或者移动台表面 加装轮式编码器(增量和绝对值都可)用以计米。

这样即使你在变速的过程中也可以做较为精准的定长切断。

网友F:
使用双滑台是可以做到的。我在塑料厂也是在做在线钻孔、铣槽、切断设备的开发。不过建议测量最好使用单独的测量轮。当长度到过以后第一个滑台的压板压住产品,这时长度肯定会比实际的长,假如长了15MM然后第二个滑台(切刀)相对第一个滑台朝产品出来的方向移动15MM。到位后压紧切断就可以了。因为差不多5秒一个周,所以建议使用伺服。你的产品不长也可以使用前后刀来切也很简单,只是这样会有20MM左右的废料

网友G:
0.3mm,怎么量,简单吗?速度是不快,但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G:
还有料长是多少,这个也挺关键的。

网友H:
是做开槽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专用的变频器就行。。。速度这么慢。。。。不要用追剪控制器和伺服的。。。。

我的是哪个朔料挤出机挤出后 进行裁断  材料输送是不能停的   我现在用的是变频器传送的,编码器测长度的。我这切的是朔料 在气缸上装刀切断的。 由于长度精度要求0.3的偏差。我唯一不确定的是  气缸每次动作的速度及时间怕不规律 影响了精度 。 我的设备一秒钟的输送速度90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做开槽机吗?

不是开槽机 , 我的是朔料板挤出机后面的 定长裁断 就跟哪个LED灯罩裁断机一样的原理  可惜我没见过这种设备 就是听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你切的长度有多长呢?

切断长度500 到1000毫米的范围  没个产品长度要一样长的误差为正负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看你的料时什么?

如果你的料时减线和减管子,,还有必要用追减这么高端么。

估计楼主是想知道精度层面的东西,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

我切断的是料是朔料的厚度擦0.5,我现在唯一不敢肯定的是料的夹紧切断的稳定性。
这样说吧我的料是经过两个橡胶滚了压紧输送的且不能停止。橡胶滚轮轴上装编码器测量输送的长度,长度够了就切断,现在的问题是长度到了 我的切断气缸动作速度和均匀性不够稳定,精度达不到。

网友I:
你怕气缸控制有误差,就用机械结构推动刀具。

网友J:
我厂有一台pvc塑料管切断机功能是 长度可调,步进送料机械切断,机械旋转一周给一步进电机一个信号,达到目的。本机为单片机控制台湾产,现机器坏了想用plc不知程序么样写。

网友K:
內胎的裁切,很簡單!

网友L:
800mm的长度出料不能停止精度30个丝可能吗?

网友M:
你要的是横切机吧。我就是做这个的。你们做的是pp/pt/pet料?还是厚板?

网友N:
追剪和飞剪都能达到要求,速度精度都没问题。

网友O:
定长裁剪,传输带不用停,那么把刀具装载在可移动的夹具上,定长到位后夹具下压压紧材料,跟随材料同步运动,此时刀具进行裁剪,完毕后夹具松开,并迅速复位等待下一次定长。可考虑多个刀具同时裁剪的方案或者备份刀具以免停机
  • 下载积分:+1(489811126) 我后来也是想到这样的法 ..

网友P:
    单片机+步进电机 可以解决吧

网友Q:
    引用楼主489811126于2013-11-17 21:57发表的 在线定长自动切断求助 :
    我这有台设备 要求在线自动精确定长切断。  比如说我的料是恒速不停的送出来 要求切断一节一节800MM长的 要求每节的尺寸相同偏差精度要求0.3MM以内。请问有没什么好的方案啊?我这设备的输送速度最快5.5米。

    料是软的还是硬的??如果是硬料直接料本身推动平台再裁料就可以了。

网友R:
    这么慢用个测量加夹具都能做到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哪个朔料挤出机挤出后 进行裁断  材料输送是不能停的   我现在用的是变频器传送的,编码器测长度的。我这切的是朔料 在气缸上装刀切断的。 由于长度精度要求0.3的偏差。我唯一不确定的是  气缸每次动作的速度及时间怕不规律 影响了精度 。 我的设备一秒钟的输送速度90MM。

朔料挤出机我以前见过那种高温挤出来的,感觉挤出来的时候的速度是不稳定的呢,料稍微变一点点,就不一样的速度了 它的那个温度也影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