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百元单片机工控板

楼主(2013-11-17):
USBRS232驱动已经安装成功,是COM3,连接好驱动线(力特 Z-TEK 1.1 台湾原装芯片 USB转RS232),但工控板连接不上电脑,也就是说电脑没有USB图标显示,百元工控板一般都是单片机做的,请问,连接不上啥回事?是传输线的质量不好,还是工控板的问题?还是本来就没有USB 图标显示?我想把自己编的红绿灯程序输入到工控板里,做进一步测试。

网友A:
USB转232头在电脑上显示的是COM3,电脑与工控板连接也选COM3.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网友C:
请教:百元单片机工控板一般用什么语言编程

楼主:
仿三菱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编写程序,输入进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