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D3打开保存工程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3-11-18):
打开和保存都会出现内存空间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网友A:
工程另存可以吗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法解决,知道解决办法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C:
如果有安全软件等,则请关闭,因为一些所谓的安全软件会限制GTD3的进程。

楼主:
新建的工程另存了以后也打不开,软件卸载了重装还不行,换个版本也不行,是不是电脑有问题呢。。。

网友D:
請問你的檔案版本是從日本人手中得取的嗎?
如果是,麻煩請不要壓縮檔案
請改選"圖"存檔方式

楼主:
又重新下载了一个版本安装,现在好了,能打开也能保存了,谢谢啦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A:
还是软件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