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用FR-Configurator写入,错误,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80#参数 电机容量未设置;
2、81#参数 电机极数未设置;
3、9#参数 电机过流保护设定值要与电机容量相匹配;
4、其它参考说明书确认是否在设定范围外或与实际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参数 电机容量未设置;
2、81#参数 电机极数未设置;
3、9#参数 电机过流保护设定值要与电机容量相匹配;
4、其它参考说明书确认是否在设定范围外或与实际不符合;

我知道参数的意义,就是要写入写不进去

网友A:
先把参数修改正确后再写入,错误的参数软件禁止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