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汽车灯泡检测线路上,检测灯泡是否发亮,想依据检测线路上有无电流流过,有电流说明灯泡发亮了,无电流说明灯泡没有发亮,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流霍尔传感器,要有开关量输出,坛友们有推荐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A:
电镀整流机上有这样的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整流机上有这样的控制板

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或者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检测方法吗

网友B:
在干簧管上缠绕铜线,铜线窜入回路,干簧管输出。
  • 下载积分:+5(雪峰) 绝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干簧管上缠绕铜线,铜线窜入回路,干簧管输出。

       主要是这个电流比较小,不知道能不能使干簧管动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电流比较小,不知道能不能使干簧管动作

    而且还是直流的,电流很小,不知能不能使干簧管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检测方法吗

    電壓是多少?直流或交流?
    只要測是否導通?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电流恒定么?
    电流多少?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电流恒定么?
    电流多少?
    灯泡不亮我理解成断路成不成?
    后端是不是就没有电压差··
    没电压··转换开关量那不是很简单?
    个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是多少?直流或交流?
    只要測是否導通?

    电压是12v直流,测灯泡是否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是12v直流,测灯泡是否亮

    串連 DC12V Rely  或 DC to DC 的SS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連 DC12V Rely  或 DC to DC 的SSR

汽车灯泡的供电电压为DC 12V,串联DC 12V RELAY或DC TO DC 的ssr有什么用,能达到我的检测目的吗,能有开关量输出吗

网友E:
用电流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电流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汽车灯泡的供电电压为DC 12V,串联DC 12V RELAY或DC TO DC 的ssr有什么用,能达到我的检测目的吗,能有开关量输出吗

當燈點亮時 SSR 導通  第1第2接點導通

可接PLC  X接點     DC指示燈 (如要接AC  則改 DC to AC 的SSR)

建議用SSR  因為導通電流約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燈點亮時 SSR 導通  第1第2接點導通

可接PLC  X接點     DC指示燈 (如要接AC  則改 DC to AC 的SSR)

谢谢你,貌似这方法不错,我要测下灯泡亮时电流有没有20ma,能不能使SSR可靠导通,另外你画的这个电路图里为什么用24V DC,汽车灯泡是12V DC工作啊,难道是SSR串联分压1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貌似这方法不错,我要测下灯泡亮时电流有没有20ma,能不能使SSR可靠导通,另外你画的这个电路图里为什么用24V DC,汽车灯泡是12V DC工作啊,难道是SSR串联分压12v?

抱歉 剛才接線試了一下  發現有問題

這應該有你要的產品

http://marxkuo168.cht.b2b168.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貌似这方法不错,我要测下灯泡亮时电流有没有20ma,能不能使SSR可靠导通,另外你画的这个电路图里为什么用24V DC,汽车灯泡是12V DC工作啊,难道是SSR串联分压12v?

抱歉  線路剛才試接  有問題

這裡應該有你要的產品
http://marxkuo168.cht.b2b168.com/

网友G:
依我之见,有个光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 剛才接線試了一下  發現有問題

這應該有你要的產品

   会有什么问题呢,能跟我说说吗,我也照你说的在买东西做实验了,只不过我这里的汽车灯泡为LED型,3.5w的

楼主:
不知用干簧管的方法行不行,灯泡亮,有电流流过,干簧管导通,灯泡不亮,没电流通过,干簧管不导通,只不过这电流是直流的,而且还很小,不知行不行

网友H:
光敏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有什么问题呢,能跟我说说吗,我也照你说的在买东西做实验了,只不过我这里的汽车灯泡为LED型,3.5w的

會有分壓問題

SSR 規格要選擇較小  應該OK

燈會暗些

网友B:
一般钨丝形式的汽车灯泡都有50瓦以上,你这LED的只有3.5瓦只得几百毫安就不用干簧管缠绕铜线的了,那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用这个电路就可以了,连微型继电器5元内搞掂。

网友I:
一个小电流继电器不久完了,主要是电流不能忽大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有分壓問題

SSR 規格要選擇較小  應該OK

我用24v供电,在加个5w,1k欧姆的电位器调压,使灯泡电压为12v,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J:
用施耐德RM4JA电流控制继电器,具体资料你自己百度

网友K:
灯泡是在什么位置呀!如果灯泡是装在试验台上那就好办了,在灯泡的位置装一个光敏传感器,但是,灯泡的周边应该搞个盒子挡住外面的光线,在燃烧机上就是用这种传感器检测燃烧室是否已经点火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24v供电,在加个5w,1k欧姆的电位器调压,使灯泡电压为12v,你看这样行不行

要看SSR 的大小
試就知道  不會怎樣

网友L:
用光敏简单

网友M:
在回路中串一个小电阻,用三极管放大电阻端电压,三极管控制继电器。有点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