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子程序调用 其实主程序也是一起在执行  而不是调用子程序  子程序执行 执行完了再接上原来的主程序    大家讨论下

网友A:
主程序是一直在运行的

网友B:
引用楼主huangpeng于2013-11-18 11:36发表的 子程序调用 其实主程序也是一起在执行 :
子程序调用 其实主程序也是一起在执行  而不是调用子程序  子程序执行 执行完了再接上原来的主程序    大家讨论下

子程序调用 其实主程序也是一起在执行 ,从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始  开始扫描子程序执行 ,扫描完了再接上原来的主程序。
我是这样理解的,正确与否?

网友C:
调用的时侯,程序执行子程序,子程序执行完后再执行调用程序后的程序

QQ:84818626

网友D:
子程序执行,主程序中断。

楼主:
应该 执行子程序的时候主程序没有中断.中断的时候 主程序还照样执行的

网友E:
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先执行主程序,再到子程序,再到主程序,,调用中断的时候,,程序原来执行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中断完成后再返回原来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

网友F:
调用子程序的时候,主程序和被调用的子程序一起被扫描,主程序什么时候调用子程序就什么时候扫描子程序,不存在前后,因为这个时候它们是一体的,不调用不扫描也不执行,但状态会保持上一次扫描结果,调用中断的时候,程序原来执行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中断完成后再返回原来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用子程序的时候,主程序和被调用的子程序一起被扫描,主程序什么时候调用子程序就什么时候扫描子程序,不存在前后,因为这个时候它们是一体的,不调用不扫描也不执行,但状态会保持上一次扫描结果,调用中断的时候,程序原来执行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中断完成后再返回原来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

  子程序 跟主程序 一样 扫描 一起执行,中断程序才 主程序暂停  中断程序一般写的比较少

网友G:
就拿西门子三菱之类的PLC来说,没有什么执行不执行只说,扫描过程就是在按顺序运算程序逻辑或者指令处理。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扫描顺序
子程序,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客户自行制作的功能块(或者说是功能指令),在主程序调用也就是我们在主程序写的功能指令一样,使能有效就运算这个功能指令。
当然中断子程序处理优先级问题,不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