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MRON CJ2M -CPU11地址的分配及模拟量的控制

楼主(2013-11-18):
OMRON CJ2M -CPU11 PLC 模拟量输入地址怎么分配,我用的是OMRON CJ1W-AD081-V1模块,还有如果现在条件是压力到1MPA,开始计时要这么编写呢(OMRON程序),最好有实例,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1、欧姆龙扩展地址是自动分配的,递增的形式;
2、还有一点特殊扩展模块需要初始化MOV #8099到对应需要用的扩展通道;
3、1MPA开始计时,直接按比例判断就可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OMRON普通I/O单元是自动分配的。特殊单元地址由模块上的单元号决定,例如:单元号为0,分配的地址为2000-2009.单元号为1,分配的地址为2010-2019.单元号你需要手动拨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