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请教各位大虾:欧姆龙,三菱等软件装在Win8系统的电脑上,能否兼容,可否正常使用。

网友A:
Win8 32Bit正版用户来回答你32位系统下的问题:
1、GX Works最新版在Win8系统下没有问题,GX Developer请升级到V8.114版本下使用。
2、CX-ONE在Win8下CX-Integer会不能使用,因为该软件包仰赖Framework V1.1,且微软明确表示,Win8上安装Framework V1.1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他诸如编程软件CX-Programmer没有问题。

至于USB转RS232点啦,廉价电缆采用PL2303这种芯片,这种电缆需要厂商提供基于Win8的驱动,而采用FIDI芯片的转换电缆没有问题。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cai.651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