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系统 驱动器报警 求助

楼主(2013-11-18):
我这一个广数980TDB系统的车床,最近总是报警Z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求高手指点

楼主:
显示器上显示是驱动器未准备就绪,后面驱动器报警时位置超差,但是机床没有超程啊

网友A:
你要看驱动器报什么代码

网友B:
超差与超程是两个概念,不同意思。超差是驱动器反馈位置与指令位置超出偏差范围。超程是位置超出行程范围。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检查系统与伺服的连线

网友D:
如果驱动器是4号报警的话。要么丝杆卡死,要么电机UVW线有问题。

网友E:
联轴器是否松动?
天宫-号

网友F:
查查传感器 、有无输出错误,接线有无错误,传感器有没有外物顶住 最后再看程序有无故障
维修电工

楼主:
我们把快速倍率调到50%就不报警了,,,这是怎么回事、、、输出转矩不够?丝杆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