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13-11-18):
有1个工程带伺服开环控制力矩薄膜收卷机!求控制方式及公式!或者有案例程序发发我参考!多谢!邮箱:uspli1314@126.com

网友A:
中间加个张力传感器测量张力,通过张力传感器控制收卷的速度

QQ:84818626

网友B:
你是想力矩控制吧,伺服有个力矩控制模式,可以选择此模式。如果张力一定,那么半径(力臂)会随着收卷变大(和卷圈数成正比关系)。所以你只要知道当前卷了多少圈就可以知道半径,就可以算出设定力矩该是多大。
如果不想算半径,那么就买传感器测量吧,

网友C:
加张力控制器比较简单

网友D:
1,loadcell 到张力控制器(可根据产品需要调节张力),
2.张力控制器张力信号进plc进地PID运算-----最好有人机,方便参数修正;
3.pid的MV值到变频器控制卷取电机;
完全由张力控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一个台达PLC的高速收卷程序(已使用多年).rar
一个台达PLC的高速收卷程序(已使用多年).rar

网友F:
都说了开环了。。当然是不用检测啦!!
加个伺服 用转矩模式就可以啦。。。。给定力矩拉住料就ok了。

网友G:
怎么下载不了了?想下来看一下

网友H:
直接用三菱张力控制器,不需要任何计算。

网友I:


网友J:
用安川的A1000加编码器可以实现薄膜 纸张 皮革的张力控制收卷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一个台达PLC的高速收卷程序(已使用多年).rar
5楼的的确是单相高速编码器测速,恒涨力程序的,但还缺几行,不完整。问题在D1129,D1216,D1217,这程序带隐蔽保护老板的工程收款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