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松下焊机的模拟量输入是15V,PLC模拟量输出是0-10V怎么用PLC的模拟量控制松下焊机的电压电流,那位大侠做过?
mythic

网友A:
电阻焊?还是弧焊?

网友B:
用转换器转换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能否用三极管放大,再用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焊?还是弧焊?

co2气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转换器转换

咋转换?是什么转换器,能详细点吗?

网友B:
有成熟的产品,信号隔离转换器,15V不是常用,所以要跟厂家特定,输入10V,输出15V。网上一搜大把,个头小的跟中继差不多。有些大的还带旋钮可补偿调整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熟的产品,信号隔离转换器,15V不是常用,所以要跟厂家特定,输入10V,输出15V。网上一搜大把,个头小的跟中继差不多。有些大的还带旋钮可补偿调整

可不可以用4-20ma的电流分配器,输出端并一个750欧的电阻?

网友B:
应该可以,我也这么想过。7018AD模块采集电流信号也是通过串电阻采电压形式。建议用可调电阻,这样现场可调比较好,普通电阻也是有误差的,多路一样用多少会有点不一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是松下焊机机械手么?我们那时做的PLC给焊机启动信号,一段焊接完后,焊机返回一个信号给PLC.电流大小焊机是可以编程的

网友E:
用4-20ma的电流分配器,输出端并一个750欧的电阻?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