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请教大神:   一台5.5KW的丹佛思变频器,正常由变频器从停止到运行时启动正常,但是如果把电机用负载开关断开,变频器先启动完成到达设定频率后,再把负载开关合上电机起动不了慢慢转几圈后变频器就报警了(就像缺相一样)。
  电机线路都没问题,如果负载开关没有断开也能正常启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下好多人说不能在变频器之间加开关接触器之类的,说明书确实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就真的不能这么用的吗?
 工厂几台进口设备都是在变频器和开关之间有开关,还有接触器。还有一台变频器带5台电机,工人也都是不按控制开关,直接在电机旁边开关,啥事没有,就这一台原来也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A:
负载很重吧

网友B:
只有你这样用。。。。。这样也不烧变频。。丹佛斯真行。。。。

网友C:
都看看手册吧,禁止这样用的

网友D:
你才是大神
天行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很重吧

负载很轻,是个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看看手册吧,禁止这样用的

只是作为检修用的装在电机旁边,工厂几十台小电机 都是这样工人了经常不关控制开关,直接就近关这个负载开关启停都没有题,就是这一台不行。现在没有同样的变频器不然可以换一个试下的。

网友E:
出神入化的用法!!!!!视科技如粪土。大无畏的用户!!!!

网友F:
这么多人说不行,难道你还不明白?

网友G:
变频器与负载之间不能装开关,接触器,特殊情况先接通负载回路,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H:
化纤行业都是这样 可能变频器没有设置好

网友I:
变频器与负载之间不能装开关,接触器

网友J:
这样想就明白了:
你先开变频器,空载到一定频率再接上电机,你能想象相当于那个加速时间是非常短的吗??丹佛斯,你要挺住啊丹佛斯!!

网友K:
看看手册吧,输出端严禁加装接触器与开关!!!!!

网友L:
不能在变频器输出端接任何开关和控制。变频器会对地报警

网友M:
电机启动时电流大于了变频器设置的保护置。

网友N:
先启动变频器,运行模式。让频率输出至你所谓的“负载开关”,我一般用接触器,最多一变频器控制12台电机。毛问题都没有,他已经有5岁大了。

网友O:
应该是那个开关有一相接触不良,造成变频器报警保护
很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