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上电亮红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9):
S7-200 PLC上电亮红灯怎么回事,在家调试好的设备到客户那你,上电PLC就亮红灯到底是不是PLC坏了呢

网友A:
查下手册

爱家爱china

网友B:
在STOP 模式。。。

网友C:
若不在STOP 模式下可能坏了。

楼主:
我问了一下西门子售后技术,可能外围电路电源短路造成的,我正让电工查着呢

网友D:
重新下载 一下 要不用线联一下 看看正常否

网友E:
让电工量一下,排除外部接线电路再试试看

网友F:
系统故障,恢复出厂看看如何。

网友G:
前些日子给人家修台设备。。就是红灯亮。。里面的程序都不翼而飞。
。清空了,在下个程序就好了。不知道是怎么个事情。。求解。。。。
恒信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