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接线求助

楼主(2013-11-19):
西门子200PLC是PNP和NPN的传感器都可以接的。当公共端M接24V时接NPN的传感器。当公共端M接0V时接PNP的传感器。对吗?
还有对应SMC气缸磁性开关2线的(一根棕色,一根蓝色)怎么接法?

网友A:
对。PNP和NPN的传感器都可以接的。公共端M接24V时SMC气缸磁性开关棕色接PLC,蓝色0V。当公共端M接0V时SMC气缸磁性开关棕色接24V,蓝色接PLC。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