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我要组八个左右的Q02主单元.
Q单元与Q单元之间用什么连接最好呢?
我非常想用光模块,如果用光模块的话在每站的Q单元上要加哪些模块呢?
小侯

网友A:
應該指的是 QJ71LP21-25來架設MELSECNET/H的網路吧

网友B:
引用楼主hyxjlf于2013-11-19 10:24发表的 请教三菱Q系列的连接方式 :
我要组八个左右的Q02主单元.
Q单元与Q单元之间用什么连接最好呢?
我非常想用光模块,如果用光模块的话在每站的Q单元上要加哪些模块呢?

如附圖,光纖和同軸均可
  • 下载积分:+2(hyxjlf) 真诚感谢!

网友C:
    我個人PLC連接部份都是用MODBUS

网友D:
    建议用同轴总线控制模块,比较常用。
    tangguohua

网友E:
    usb,rs232都可以的

网友F:
    CCLINK 连接也行

网友G:
    不如用Q03UDECPU,价格稍贵,省下了组网的钱,直接用CPU口以太网通讯

网友H:
    选用CCLinkIE控制层网络吧。光纤的。
    主站或本地站模块QJ71GP21-SX,速度可达1Gbps。每个要加入网络的PLC都需要配这么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