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11-19):
型号psDD-08A5D-TB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4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显示3,也有时候显示14显示3是不是电压有问题?那显示14是表示什么?有知道的朋友说说,谢谢
光军

网友A:
什么伺服呀?

楼主:
光军

网友B:
首先搞清楚驱动器品牌,系列。然后找到对应的使用手册,查找故障代码章节的对应鼓掌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
买了很久了,但买的时候没什么手册,各位帮帮忙。
光军

网友C:
可能是山寨产品,到网上查查!!!!!!!

网友D:
YAKO-研控 厂商:深圳市研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系列

网友D:
你自己去这个网子 下载PDF 说明书
http://www.gkong.com/company/yankong/download.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