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PS故障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19):
三菱D700变频器出现PS故障报警,除了在运行中按下停止复位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此报警呢。。。

网友A:
FR-D700系列三菱变频器没有RES复位端子,可以将输入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178~Pr.182中的任意一个设定为"62",在外部端子分配变频器复位信号RES即可。
1、变频器外部运行模式下,按面板上的STOP键停止运行,即会报警PS,断电复位即可。

楼主: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导致PS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