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汇川h2u的plc吗?性能怎样?

楼主(2013-11-19):
有人用过汇川h2u的plc吗?性能怎样?我以前用的是三菱fx3u的,现在想改成汇川的,不知道性能怎样?

网友A:
是安川还是汇川

网友B:
硬件不咋的,

网友C:
性能还可以,我使用过

网友D:
如果设备控制比较简单的话可以用,但是复杂点的设备可要想清楚了,我以前见过触点没接通线圈反而接通的问题

网友E:
如果是计算,警报,浮点方面就不是特别好。

网友F:
还可以,程序高仿三菱,简单

网友G:
国内做的不错的

网友H:
配置垃圾,兼容性不高,以前造纸厂一套程序,下载进去就是不能正常运行,下载到原装的一切OK,还浪费我一大把时间,被业务员坑了,说100%兼容,后来我让他自己去客户那里拿。
一句话:垃圾PLC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I:
性能非常可以,功能比三菱强大,通信直接用MODBUS,我使用过

网友J(2014-06-26):
动不动应该有干扰,谁用谁知道
少壮不努力,一定多乐趣

网友K:
编程语言与三菱的差不多,我们公司有一台在试用,编程简单与三菱的有很多相似,稳定性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