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只提供力矩但不转动的电机

楼主(2013-11-19):
如题,求指导

网友A:
变频电机,矢量控制

网友B:
电机不转动,还真没见过

网友C:
力矩电机就是可以堵转的。

网友D:
使用涨力电机就行
张力电机???能细说下吗

网友E:
晕 ,不转叫什么电机,用个张力就行了

网友F:
磁粉离合器

网友G:
比例阀控制

网友H:
轴上加个杆,挂上重锤,反正不转,要多大力距都成,还稳定不变,高精度。

网友I:
伺服,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轴上加个杆,挂上重锤,反正不转,要多大力距都成,还稳定不变,高精度。
握手,我也这么觉得,关键是这个电机到底有什么用呢

网友K:
能再说得详细点 ??

网友L:
你要用的应该是张力器
是的,你做过,求指导

网友M:
步进电机,步进控制器就是。

网友N:
可以运用电磁伺服伺服缸电机

网友O:
如步进私服电机就有力矩,不知道你怎么用。

网友P:
电机制动状态便是

网友Q:
磁粉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