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中模拟量模块中输入输出信号X0~F,Y0~F是什莫意思啊?

楼主(2013-11-19):
Q系列中模拟量模块中输入输出信号X0~F,Y0~F是什莫意思啊?与I/O模块中的X0~F,Y0~F有何不同?

网友A:
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IO地址, X0~F ;Y0~F 模块定义了不同用途。详情查看手册
每个IO地址是不能冲突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小侯

网友B:
簡單來說像這樣的模塊
使用的X可以看做模塊的狀態信號
而Y就是你啟動的功能
=================================
你裝的插槽位置記得在設定內設定起始xy
例如
插槽1 XY起始位置是100
那手冊中該模組的X0~XF Y0~YF
就變成X100~X10F Y100~Y10F

网友C:
三菱A/Q系列的输入、输出地址是16进制方式编制的,与FX系列的8进制输入输出就怎么一些区别。

网友D:
根据模块安装的位置,模块本身的IO会有变化,在plc应用时需要注意变化

网友E:
2楼已经解释清楚了。认真理解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