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比如有一条程序 bin  d0  k1y000
                             bcd d0  k2 y000
                             如d0=5 那么都显示0101
                             如d0=10 那么bin显示1010
                                                      bcd显示0001 0000 这么理解对么?
还有D0 里的数字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存在 0和1 还是5,6,7,8这样的形式,具体的存在环境是什么
因为生产线上有时候指令的动作代码通过译码等指令 D里的数据都是4 5 6 7 102之类的 比如4表示A上升 5表示A下降  6,7表示b上升下降,102表示平移到10号位
小侯

网友A:
1、
指令BIN 是將你D0中的數值轉換成BIN碼輸出
指令BCD 是將你D0中的數值轉換成BCD碼輸出
BCD是以4個BIT顯示1個位數數值
若D0=12
BIN  =0000 1100
BCD =0001 0010
一般來說D0是一個16BIT組合起來的暫存器
使用加減乘除的內容是BIN碼
外部輸入出大多是以BCD碼來做輸入出例如指撥開關 七段LED顯示

2、
指令中有
LD=、LD>、LD<
可以使用
有些人寫步驟時會利用D來做各項相對應指令
例如 LD= D0 K4
       OUT Y0
       LD= D0 K5
       OUT Y1
當d0=4 y0動作 d0=5 y1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