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S触摸屏

楼主(2013-11-19):
TPC7062KS触摸屏为什么无法同电脑通信 工程下载不上触摸屏中

网友A(2014-01-20):
可以呀,工具-下载配置中选择连接方式用USB口下载或在制作U盘综合应用包用U盘下载

网友B:
不懂,学习中.....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C:
告诉你一个经验,一般要触摸屏先通上电,并等待触摸屏启动完成后(如果有用户工程就进入工程,如果没有就进入出厂时自带的默认工程),再插上屏的下载电缆,等几秒钟(让电脑安装驱动,一般都能自动安装好),然后再下载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