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如何控制两个电磁阀的连续动作

楼主(2013-11-19):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之前是学应用电子的刚接触工控设备,对PLC没有接触过。现在我们公司想自己设计一台端子压着机,这个动作是由垂直方向和Y方向的两个动作的连续性组成;这两个方向是想用两个电磁阀来控制两个气缸的动作来完成,而这两个电磁阀由PLC控制。希望各位前辈和老师给予指点,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A:
朋友说明详细:精度·速度,如何没有上诉情况,一般控制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B:
气缸两头有磁环,再装上磁控开关,可控制通断。

网友C:
这两个电磁阀的动作有先后顺序吗?一个到位后另外一个再动作?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提问和关照,在此非常的感谢!感谢!
这两个电磁阀的动作有先后顺序的,垂直方向的先动作,Y方向的后动作,也就是一个到位后另外一个再动作的。要求用脚踏开关来控制开启的动作。实际上是一个由PLC来控制的压着机。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加上两个磁环气缸,四个传感器,程序中加两个时间继电器,以便调试推得时间。

网友E:
PLC 没必要吧

楼主:
这是公司老总要求要用西门子6ES7211-0BA23-0XB0的模块编程来控制,他讲那样的话设备显得才有档次。可我对PLC之前又没有接触过,所以还请前辈们能否帮我写个程序,并且还需要哪些硬件才能将程序输入到模块中去。在此晚辈先谢了!

网友F:
要是电磁阀供电控制 直接PLC继电器设置不就行了么 详细点吧

网友C:
你这种简单的控制就没必要用PLC了吧、、、、、

网友G:
我晕,你们老板真有钱,就这种简单控制还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H:
你老板在蒙外行的,有意思
用PLC如何控制两个电磁阀的连续动作
http://ymmfa.com

网友I:
哈哈哈哈,再让你们搞个HMI

网友J:
高射炮打蚊子啦!一个脚踏开关,三个接近开关,两个中继,两个时继搞定!
与时俱进

网友K:
两个磁环气缸,四个传感器,i没有必要用PLC,浪费

网友L:
挺简单的 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M:
我理解你们老板是不是想用西门子的LOGO,花不了太多钱,还能显摆用了PLC吧

网友N:
无语,难得这老板给机会你学习

网友O:
加时间延时 就循环控制了

网友O:
加qq2443785005 就简单多了

网友P:
动作简单,用磁环气缸和继电器控制就好。

网友Q:
有意思,  你去找一下西门子PLC  手册  说不定里面还这样举例的程序了  。。 照着上面的改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Q:
你公司在那?

网友R:
赞同2楼,看看手册就能解决了
常熟崴立

网友S:
单电控电磁阀还是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