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LC配电柜里面线没有标号各位大侠怎么做

楼主(2013-11-19):
各位大神:
近期维修一台设备,配电柜里面线没有标号,线路很乱,一根根找太麻烦了。各位有撒好办法呢?谢了!

网友A:
那是有点头痛了,就简单一点搞吗,没电了,就在旁边再放一个线过去就行了,不要去查了。反正能用了,就好了///////////
学者

网友B:
自己单位还是外单位的呀?自己单位的那么你只能慢慢查找了。如果外单位就该下手狠一点,要对得起自己的辛苦啊

网友C:
全拆了换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