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8000步的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3-11-19):
编程使用的FXGP-WIN-C,程序超过8000步 该怎么写
小侯

网友A:
我記得這套最多好像到FX2N
超過8000步你要去設置參數內更改PLC參數中的內存容量
使其能使用到16000步
如果你PLC是FX1N以下的沒辦法輸入8000步以上

网友B:
超过8000步就用好一点的PLC了,不要那么低阶好吧。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我修改了16000步,已经可以写了。现在发现另一个问题 我的PLC是FX2N的,现在加挂了4K的存储器,编程步数是大于9000步,编程软件容量只有8000和16000,我选择的是16000,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出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8000步就用好一点的PLC了,不要那么低阶好吧。
呵呵 我现在是在学习
小侯

网友A:
你訊息記憶體容量不夠
那顆eepron只能到4000
建議還是換主機

网友C:
想要加在容量只能买16K的,
用4K的程序容量只有4K了.

网友D:
你强啊,8000还不够

网友E:
超过8000步还用这么低档的CPU,估计CPU都会死机的

网友F:
简化下程序喽

楼主:
都已经解决了 原来ROM是不能叠加的 用4K的就只有4K的容量, 现在换了16K的,程序也简化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