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负载之间不能装开关等等是否是墨守陈规

楼主(2013-11-20):
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变频器与负载之间不能装开关,接触器,特殊情况先接通负载回路,再启动变频器,但是常看到同事和同行在维修是甩开电机启动变频器从零HZ到50HZ,变频器也很正常,大家都讨论一下此做法是否提倡

网友A:
不要生搬硬套,变频器和电机负载之间接接触器也很正常。关键是要看具体的应用。

网友B:
接触器,断路器均可以用,这样检修时更安全。

网友C:
多个元件多毛病!装这个接触器有啥用?

网友D:
安全考虑,大多数情况会加这个接触器的

网友E:
简单的问题为啥要复杂化。

网友F:
有时一个变频器要带几个负载时可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为什么厂家不建议在输出端加开关接触器等是因为当输出接触不良时会常出故障。变频器不接负载是可以正常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