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的问题。大家帮解答一下

楼主(2013-11-20):
SEW的电机抱闸送电后呜呜的响个不停,最后空开就跳了。而且变频器还报F04报警,设备不动。弄到最后变频器好像坏了,右下角的H1灯常亮,付不了为了、?

网友A:
补充条件,,,这点条件太少了,

网友B:
抱闸是断电开还是得电开?得电开嗯嗯响那就是没打开咯,打开了还哦哦响那就是电机转子卡死了,变频器亮红灯,别慌,断电重新启动。

网友B:
3P空开3相严重不平衡也是会跳的哦

网友C:
缺相也不行哦

楼主:
的电打开、呜呜的好像是打不开 谢谢帮忙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机减速器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