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300PLC怎么没时钟指令的啊?

楼主(2013-11-20):
200PLC倒是有的,300通过时钟设置程序怎么弄?就是8点输出Q点,10点关闭Q点

网友A:
有时钟块呀,SFC1

网友B:
在OB1里面用分别用移送指令将LD12 (年月日时)、LD14(分、秒) 移送到任意你指定的连续双字里,用16进制显示,你看后就明白怎么使用定时器了。
300PLC怎么没时钟指令的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