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控制三通调节阀编程

楼主(2013-11-20):
各位好!
请求帮助:两种温度不同的油品(1#油为:80℃,23#油为:40℃)一开始使用1#,通过三通转换阀(此阀全程转换时间为60秒,输入4~20mA,对应的全关~全开)变为使用2#油。在此过程中要求温度的变化率
小于
2℃/每分钟;反之亦然。
要求使用三菱程序控制器,选用何种配置,具体的程序,最好是给出梯形图。谢谢了。

网友A:
同学,你问的都可以直接给你做个小工程了!你要温度控制的,那么要控制油料的量,你2种油的转换用什么东西,管道多少的,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B:
楼主,你等一百年,也许会有人免费给你写个梯形图。哈哈。

网友C:
你直接用带电动阀位控制的温控仪控制就可以了,搞那么复杂!!!

网友D:
在广州这边,1000元可以有人帮你写。
朋友价 也要600起

网友E:
靠自己吧,上几楼说了,讨论咋做可以,让别人做可能不大。

楼主:
请求帮助:两种温度不同的油品(1#油为:145℃,23#油为:40℃)一开始使用1#,通过三通转换阀(此阀全程转换时间为60秒,输入4~20mA,对应的全关~全开)变为使用2#油。在此过程中要求温度的变化率
小于<2℃/每分钟
;流量无特别要求,反之亦然。
要求使用三菱程序控制器,选用何种配置,具体的程序,最好是给出梯形图。谢谢了。
jianming

网友F:
这个程序看起来简单,写起来不简单,无偿的话没人会帮你写
jianming

网友F:
我写过类似的程序,用带浮点数的PLC,不然精度不高
天宫-号

网友G:
说的不清楚
1#油 为:145℃,23#油为:40℃ -------变化率小于<2℃/每分钟 速度怎么样、控制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维修电工

楼主:
2楼的要怎样的回报。我可以考虑。或者我可以长期在你哪儿进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