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3-11-20):
[ post]我现在有一台机器在生产时记产量,但是第二天上班时总是忘记清零,请问能不能实现:每天到8:00时自动清零?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PLC是欧姆龙CP1H系列的)[/post]

网友A:
你为什么药纠结8点清0呢,不可以设备停止自动清0吗?

楼主:
因为我们每天八点上班,下班时间机台不断电。所以我想让机台每天8:00自动清零。请问可以吗?谢谢指点

网友B:
可以,仔细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A:
因为我们每天八点上班,下班时间机台不断电。所以我想让机台每天8:00自动清零。请问可以吗?谢谢指点
简单啊,给自动清0添加个时间控制啊!24小时自动清0啊! (手上没手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设定的)

网友C:
先得请教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设备?PLC控制的?单片机控制的?还是全手动的?
计产量的东西是什么?接近开关进PLC?进计数器?还是其他的什么?
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大家好啊。我有一个手机啊,请问这个手机屏幕有多大啊?”
谁知道你的是啥手机。。。。。。

楼主:
哦,谢谢!!我看到PLC的时钟可以用A351CH、A352CH\A353CH表示出来,请问这个需要数据类型转换吗?

楼主:
机台是用欧姆龙(CP1H)PLC控制的,是同一套动作循环做,一个循环产量计数一次,累加保存到某一个地址。

网友D:
用时钟比较不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E:
定时多少时间自动清零
是每天固定的7:50和20:00自动清零。谢谢!!!

楼主:
请问用时钟比较怎么写啊,能不能帮忙写出来啊,小弟新手,不会搞啊。谢谢!!!

楼主:
不是确定的定时多长时间,而是固定的每天早上7:50和晚上20:00自动清零,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F:
自己费心比问别人强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G:
找到PLC 的时间寄存器,可以到晚上零点零时零分就动作清零.

网友H:
一言难尽,好好读书,天天向上

楼主:
凌晨不能清零,因为夜班还要做,否则也不会19:50和7:50两次清零了。谢谢关注!

网友I:
1\先把时间和你要求清零的时间进行比较,
2、当时间相等时,传送0到你的计数寄存器里就行了。
很简单的

楼主:
直接把实际时间和PLC的时钟比较,相等时传送0到产量地址就ok了

网友J:
搞个路灯控制器,用路灯控制器取个信号点X,当时间到了X点导通来清除寄存器的内容。简单又方便,只要在程序里的改几步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搞个路灯控制器,用路灯控制器取个信号点X,当时间到了X点导通来清除寄存器的内容。简单又方便,只要在程序里的改几步就行了。
加东西的用PLC就有些浪费了
天行健

楼主:
路灯控制器还真搞不了。我的机台有140多个气缸,9套松下伺服,还是用PLC控制的好。清零直接时钟比较就ok了。

网友L:
确定PLC内部时间存储器地址,传送到你想保存的地址内,用比较指令等于,输出位控制RST数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