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三菱PLC和多台温控器的485通讯

楼主(2013-11-20):
一台的话用D8120实现,那多台的话是不是需要重复使用D8120写入温控表的地址号呢?

网友A:
用輪詢方式
1台OK
其他台只要改變站址與資料儲存位置即可
小侯

网友B:
將站號使用暫存器設定
然後發送接收完成後更改站號
然後再發送
持續對外部各台溫控器取得或寫入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