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求助 从三菱PLC中读出的程序 如何能看出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数据

网友A:
电机左上角的软元件内存,main里面

网友B:
D值要先讀出,(圖一)
若有ZR值也要用到的話,ZR值也須讀出!!(圖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击、、、、

激光环焊么,单枪的我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值要先讀出,(圖一)
若有ZR值也要用到的話,ZR值也須讀出!!(圖二)

我发现我们对岸的好多同行在我们这个论坛啊,欢迎您们。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如何用软件修改这些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