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用PLC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3-11-20):
有台冲床冲料,由伺服拉料,冲的材料是标签纸,有个色标传感器检测,色标传感器有信号时就冲一次,传感器隔模具有5个标的距离,现在问题是标签纸材料不规则,需记忆每个标走的距离。用PLC可以实现吗?
假设第1个色标传感器追到距离是30mm ,第二个是32mm,第三个33mm,第四个29mm,第五个28mm,色标传感器距离模具有5个标的位置(色标要感应5次才到模具位置),怎么样切准确(正常时,每次色标感应到时,距离是一致的,所以色标感应到时中断停止伺服,就冲切。现在是有些材料不规则色标感应到时每次走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A:
PLC可以实现。是不同标签纸材料不规则还是每个标签之间不规则?若是不同标签纸材料不规则不需记忆每个标走的距离。

网友B:
暂时还没看到什么动作PLC不可以实现的,看你给到的价钱

jianming

网友C:
PLC可以做到的

楼主:
假设第1个色标传感器追到距离是30mm ,第二个是32mm,第三个33mm,第四个29mm,第五个28mm,色标传感器距离模具有5个标的位置(色标要感应5次才到模具位置),怎么样切准确

网友D:
如果你的传感器能得到准确的距离,这应该不算太难,你可以用堆栈,把距离压入堆栈,计数,我不知道色标传感器是怎么样得到距离的不好说

网友E:
用移位完全没问题

楼主:
不是靠色标传感器来检测距离,靠伺服来测量色标两点的距离,

网友F:
首先把测量到的数据保存到字里面,比如D100,D101,D102.
然后用字左移或者字右移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plc可以实现
买PLC找我

网友H(2014-02-13):
应该可以实现
www.mitsubishi-q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