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个小系统规划请教

楼主(2013-11-20):
各位大虾,
我刚接触工控不就,目前就会使用西门子s7-200系列!
请教推荐下组个简单的触摸频,I/O点约32/32!还有一台步进,一台伺服!给个简单的硬件框架建议!

网友A:
如果步进和伺服控制精度不是太高的话,用CPU自带的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选个CPU226,再加些扩展就可以了。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