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定时器

楼主(2013-11-20):
问下 如何编写一个定时器 输入端有输入时 定时器开始定时 输入断开时 定时器停止 时间停止 输入端又有输入时 定时器继续运行 定时时间继续 不重新开始 直到定时时间到

网友A:
直接选用带保持的定时器即可。
Good Luck~

网友B:
普通时间继电器没有此功能,同意1楼选带停电保持的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