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配方 如何 不自动下载??

楼主(2013-11-20):
请教个问题。
西门子的触摸屏上做的配方。
按理应该手动点击下载,配方的数据才会更新到PLC。
目前只要切换了产品,还没点击“下载”,参数已经下载到PLC.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

网友A:
可能和切换产品这个操作相关联了。

网友B:
变量与配方不要同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