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大家帮我看看,搞不懂啊。

楼主(2013-11-20):
[attachment=114749] 小弟初学自己摸索,通过触摸屏仿真改变D200的值,D1不设定也会出现数值而且很大,不知道咋回事、K360,K23可不可以不直接指定数值,通过D来间接指定,用触摸屏改变数值。大神们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寄存器。第一行占用了 D3 D4 第二行占用了D1 D2 第四行占用D2 D3 第五行占用了D0 D1 这样你的数据寄存器就重用了。建议你好好的看一看指令和数据的用法。数据分16位和32位。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我又试了一下,把寄存器改了就可以了。谢谢啊
zsh340

网友C:
数据寄存器得复了,楼主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D:
16位和32位搞混了
大家帮我看看,搞不懂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