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码管有标准穿法吗

楼主(2013-11-21):
线叉头望后看,还是按上望下看、左望右看

网友A:
只要一整个机都是同一个看法就行了,比如你都是往上看的,就一直往上看,往下看的话就一直往下,不过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方向,就是穿号码管的时候都是向上穿,那就形成了两种情况,往上的向上看,往下的就向下看,这样就可以所有机器都只有一个方向,实际就是两个方向了。也方便下面的师傅们施工。

网友B:
一般情况,是左手拿线右手套号码管,右手压端子从左到右看!!!!

网友C:
只要保持一致就可以啦

网友D:
惯例是按二楼的标准来做。号码从端子往线读。

网友E: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F:
我个人习惯,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估计这个是个人/公司习惯吧 有些是喜欢如同2楼所说,我不管接在那儿,都是那么放

网友G:
我也支持2楼 因为如果按从上到下看什么的 接线会很慢很慢 要考虑线接的是朝上还是朝下 还是朝右还是朝左 很容易弄错 所以还是直接2楼说的,从线往端子看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是个问题,我的习惯

网友I:
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天宫-号

网友J:
嗯 是的只要一致就行 不出现两种就ok了
维修电工

网友K:
有标准的,二楼的说法跟书上是一致的

网友L:
左到右 下到上 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