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A00T-P触摸屏上载问题

楼主(2013-11-21):
各位好!请问海泰克PWS6A00T触摸屏坏了上电显示不了。请问能用什么办法把程序读出来呢。谢谢!

网友A:
上载程序是需要输入密码的 你的屏幕都显示不了了 那就没法上载了 你可以找厂商让他们帮您下载个原程序

网友B:
这种情况需要看你触摸屏故障情况哦,可以加扣扣交流!

网友C:
自己拆一下,把原来的那个CPU板,换到新的上面试试。我以前弄PLC都是这样的,上载不了程序就这样搞。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屏坏了上电不显示就没办法了,找设备供应商。

网友E(2014-06-29):
我厂最近两个月都坏了两个了。都是不显示代理商说是主板坏了。

网友D:
拆原来坏屏的CPU板,再把新屏的CPU板拆下来,换上坏屏的CPU板就可以。公司以前老客户没留下程序的,就这样搞定.

网友F:
触摸屏需要维修好后才能处理,一般看有没有加密,没有加密就可以上载文件包,在重建应用文档,就可以看到程序,要不然需要解密才行。
可以Q我,1525382675